我自己改的ZI6

楼主(2010-11-22):
加了降压模块,搞成一体了,USB可以伸缩,也穿了衣服,我觉得还行!

网友:
改的不错,楼主用的说明规格的热缩管啊?我也想改。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热缩管。

网友:
USB直接不要啦,没什么用,你是读卡的时候才会用到,拍摄时没用的,你是拍摄时间长还是读卡时间长?
外壳最好拿点影东西包包,要不一但炸机就....

楼主:
带上USB 还是方便些,走到哪里都可以插电脑,不然还随身带个读卡器,有时忘记带了,也郁闷
热缩管的规格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带着ZI6 去电子城买的 一米7元。

网友:
你的Zi6割掉耳朵没??

楼主:
没有割,怕搞坏了ZI6,再一个以后一旦用到接口的话就后悔了,其实没有必要的,占不了多大地方
裸机屏幕最好贴个手机膜,我贴的是N95的 刚好!~

网友:
说实在的,如果楼主打算保留屏幕及USB,肯定不是想省重量的,那为何不直接将电池仓割了?那样比你这个漂亮不止一点半点.

网友A:
没错,我也在考虑干掉电池仓的方案。。.裸板一旦受到撞击,就看贴片元件满天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我也在考虑干掉电池仓的方案。。.裸板一旦受到撞击,就看贴片元件满天飞了。。

啥时候上OSD 啊 看你已经飞的不错了,可以稳稳的降落到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