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安装启动错误,请看图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3):
照的安装说明一步一步安装最好启动桌面G4给的是提示,因为是英文,我看不懂,知道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
没有识别出模拟器。需要安装严格按照步骤来,我安装了很多次才成功。

楼主:
我也安装了很多次了,每次都这情况,搞得都郁闷了

网友:
昨天也是兴充充装软件,差不多有个把小时。到最后来了个和上面一样的画面。无奈一删了事。期待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改換Emul的版本試試...v3.3 G4.5   V3.2 G4 ~

网友:
首先从进入控制面板里,打开游戏控制器,看里面有没有游戏杆,如果没有。你要检查自己的遥控器通过何种方式接的电脑,有无问题。搜索有关文章解决。
如果里面有游戏杆,那你可在EMU里的自动探测按钮,探测一下你的模拟器。(英文名称是Auto打头的,按提示进行)。因为摇杆的值不一样,有些要自动探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文档没改英文名??

网友(2011-01-23):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