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初级好飞机和大家分享下!我是个菜鸟;请大家多指 ...
刚买的初级好飞机和大家分享下!我是个菜鸟;请大家多指教哈。

楼主(2010-11-23):
以前飞光电直来着;现在想飞下固定翼换换感觉!请大家看下这两个小飞机是否适合我这菜鸟哈。
图片是借用朋友的;我的鸡鸡还在路上;请大家包涵哈。

楼主:
这个是小电滑
长度是一米三几来着;忘啦没记清;不过蛮大的!但是三通有刷版的;是氢电8.4电压的;电机为减速类的机身挺结实塑料的。最重要的是带模拟器啊;这最适合我这菜鸟练习啦!不用炸鸡啦。听说遥控挺远的有六百多米!

楼主:
这个是小赛!挺小巧的

楼主:
蛮像真的;就是涂装一般拉点!
总长约820左右吧;机身也是塑料的;这个应该能耐摔谢,电池7.2的应该可以用7.4电压的250电直的电池通用;飞行时长会有些保障啦;再有就是动力也是减速类的;不过有保护装置来着。
小赛的控是我最认可的一点;做工非常不错的;听说是跟福特吧能兼容;这下我的6X控能派上用场啦;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好飞啊!
回家等鸡飞啦;再有两天应该到啦!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A:
全部都是滑翔机,因为没有副翼,好飞哈.遥控距离一般在150米,也有300的,应该是美国手。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5分钟。注意啊,起飞的时候千万不要加油太大,小心失速哈。

网友B:
不靠谱,这些不能算固定翼吧。

网友C:
换设备,开副翼,调好了挺好飞的。

网友D:
我也是以前飞电直,现在开始入手固定翼的。楼主可以把飞电直的控用来飞固定翼呀!没必要再买套机了。机的话建议可以到周教主那儿先弄台上单翼的练习机,我也刚入了架哈。好飞,而且不怕炸,价格也便宜。

网友E:
小赛没副翼不好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