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充电器能用保姆吗

楼主(2010-11-23):
能用的话,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一块块来吧,好在也快,十来分钟就冲满一块了

网友:
可以 自己做个简单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A:
假设在同样的时间内充满同样的多块电池:
保姆: 一块充完了再充另一块,每块在不同时间轮流承受大电流。
并联: 所有电池一起充,每块在同一时间分摊到1/n 总电流。
哪个对电池好一点?

网友B:
可以用并联充电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