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脚架改250脚架

楼主(2010-11-23):
4G6S脚架改250脚架要买哪几种配件?
推荐推荐
表示感谢

网友A:
 要那麼勁的腳架?
你肯定時常摔機的了吧!

楼主:
没经验.把练习架绑在脚架上,偏着地重点.练习架把脚架蹩碎了.不少模友都改了,我到掏宝看了看,
有好几种,不知如何选,只好讨教.

网友B:
改250脚架不仅仅是加固,更重要的是增加机器高度,不容易打到尾桨,缺点是增加重量,飞行时间会短些。
要买250的塑料脚架及雪橇,就买黄色的那种很便宜的。另外要做4只立柱,这个好像没发现有卖的,自己做。

网友C:
华的小机机近来挺火。

网友D:
搭车问下
我的4G6S在方向打到最右的时候,尾桨出现点噪音,还稍微有些小小的震动,其他时候都挺好的
这是为啥?正常不?
昨天翻到一个老帖的回复说,可能是因为尾桨那时的螺距太大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