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K 54

楼主(2010-11-23):
YAK54
翼展:1016MM
机身:940MM
本人配上银燕2820 KV920 加个10*6的浆
能达到三D飞行效果吗??

网友:
30E吗着配置很好飞的

楼主:
好像没30级,只有20级   但我这电机可达50级的力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30级,只有20级   但我这电机可达50级的力量

你知道50级是多少功率么?
4250的900W算勉强的……
崩溃

楼主:
不会吧??那个银燕的算多少级啊???

网友A:
2820就50级了。。。4250那种才算的上,2820换算过来也就2212的样子,15级都还够不上点。。。

网友:
建议搭配双天3 5 4 2或者2835的其它电机

网友:
1米的轻木Yak我也有一个,2217电机,11.5寸的桨
1300电池,起飞重量850的样子……
3D太勉强了

楼主:
商家标的参数    没15级???不可能吧

网友:
说实话 1米2以下 EPP机有绝对重量优势

轻木机体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20就50级了。。。4250那种才算的上,2820换算过来也就2212的样子,15级都还够不上点。。。

这个2820是跟XXD一样的标定子尺寸的,跟2212可不是一个级别。按照油机的级别来算,应该是属于30E的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820是跟XXD一样的标定子尺寸的,跟2212可不是一个级别。按照油机的级别来算,应该是属于30E的级别了。

如果这么说的话,的确是30E的电机。
那么楼主飞这个1米翼展的可能就过大了
这个电机适合1.2米飞机
楼主还是不要买1米的这个Yak
不适合3D,蛮难飞的

网友:
如果进阶3D,建议还是用EPP来练习,轻木的摔一下就基本完蛋~~~模拟器是最节约成本和快速练习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