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B180D尾电机改CN12方案及主、尾电机保养方案

楼主(2010-11-23):
看了些帖子,180D的尾
电机
不好使,有位前辈说的该机的尾电机主要坏在电刷磨损,可以滴两滴机油……
尾电机也是大电流高速旋转的,机油导致的电阻不影响吗?可以加润滑脂吗?
主电机在加了散热措施以后其主要损失也应该不再是散热问题,磨损问题可以用同样的方案解决吗?(润滑油或润滑脂)
我是新手,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电刷用油?你的电机完了。。。
你最多个电机换个什么轴承会好点。电刷用含铜的。
电刷能值几个钱啊?
尾电机去淘宝淘点2 ,3块钱的换上就可以了。坏就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碳刷(主要成分石墨)和润滑油不相容吧?怎么会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HK的配件贵啊,一个尾电机25啊。

网友B:
碳刷(主要成分石墨)和润滑油不相容吧?怎么会完了?
一般低压电机的碳刷都会混合一些低阻导高电性能的金属粉末,以帮助降低碳刷内阻提高导电性能。再者,碳刷与转子电极摩擦也会令小量金属层脱落与脱落的碳粉混合,上油后会令混合粉末淤积在转子电极柱间,形成局部等效短路,最终电机变效率低,更严重的会令电调烧毁

网友C:
换CN12是王道,CN12用一年没事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换CN12。详见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A:
按型号去淘宝买相应的电机,带电刷的那种。剩下电刷不行,就直接换后盖。30块钱购买好多个了吧?
这是我搜索的链接
http://best10.taobao.com/?search ... baobei_type=#anchor
自己看吧。我不是买东西的哦。你可以再找更便宜的。买的时候问下电机是否带碳刷!
CN12是好就是淘宝上卖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