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了3块航线,最后两块电大胆飞了下3D正螺距(感受了下)

楼主(2010-11-23):
今天没有风,就是阴天,气温很低,回家后手都冻僵了。飞了3个电的航线,自旋(主要是练习)。还有两个电心想,来感受一下3D,但是倒飞还有没有学,把负螺距调整至负2度,正螺距是斜线,油门设定在84是条直线(仅是感受下所以油门不是全油门,安全点)。陀螺感度经过空中切3D开关最后测试32没有金鱼尾。
切过3D后的感觉,就是飞机动作很灵活。推油门飞机上升下降非常快。挺爽,没有开学3D飞之前,先感受下3D的。哈哈。
          两个字挺爽、一个字爽。
上个图让高手指点下看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爽了就会忍不住了,以后会常常搞3D的。

网友:
陀螺感度32%锁得住吗?

网友:
我以前感受3D模式是这样做的。。。螺距和你的设置一样,但油门象下图的白线所示。。。这样做可以用此油门和螺距起飞,不用半路再紧张切3D模式。。。

网友:
恭喜楼主技术进步!!!羡慕!!!!!!!

网友:
新手不懂 路过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我也想过将油门曲线设置

我也想过将油门曲线设置的陡峭些,但是转速高了陀螺的感度是不同的,马上金鱼尾。所以只好切3D开关来调好感度。32%的感度,锁的很稳。但只是对尾上下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将油门曲线设置的陡峭些,但是转速高了陀螺的感度是不同的,马上金鱼尾。所以只好切3D开关来调好感度。32%的感度,锁的很稳。但只是对尾上下飞行。

以后技术高了,就要以3D模式下的感度为准了,悬停模式只是起降期间过渡一下。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指点

是不是要等倒飞悬停过了再飞3D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等倒飞悬停过了再飞3D才好

不一定,你可以试试“3D翻”或者“钟摆”,这些只要3面悬停和航线熟练后,就可以练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动作

我只有在模拟器里练习过

网友:
小哥的帖一定要顶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支持

哈哈

网友:
如果你设电调定速的话,油门这么设没有问题。

如果你没玩定速的话,这么设油门肯定掉转。

螺距大的时候,马达负载大,如果油门不补点的话,肯定掉转。

应该把油门设成两头高,中间点低的一根曲线。这样在螺距变大的时候,油门也变大。

楼主:
非常同意楼上的话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