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450 PRO组装并飞完后 上静态图加新手经验,居然没炸也是幸运。

楼主(2010-11-23):
上次厨房飞过以后,在各位兄弟的教导下,不敢再飞啦。
因为我从没飞过模拟器,所以只好等到周末在家找了个篮球场。飞了4块电池。有感觉多了。
很多人都说新人不能飞450,因为太危险等等。
个人认为只要明白和牢记450是危险的,那么玩450就不太危险。

个人觉得有几点经验:
1.工具一定要准备齐备,整齐放在一边,游标卡尺在调机的时候特别有用,好的螺丝刀也是很关键的。
2.舵机连接混控盘的三个舵机连杆和混控盘到浆距的连杆一定要调到长度一直,这样很容易平。
3.大浆的松紧我觉得到不是特别关键,只要不特别送,也不特别紧就可以吧。
4.飞行之前一定要好好检察。所有的螺丝,电子设备是否正常 。
5.用手转动主旋翼是否顺滑。如果不顺滑,那飞机的震动一定很大,我就是吃了这个亏,想了一天才找到问题所在。
6.我在是否用训练架的事情上纠结过,实际告诉我,新手来说,那简直就是保护神,如果没有训练架。我的450就没了。
7.飞行后我把飞机重新检查了一遍,紧了松掉的螺丝。

估计又得一周才能飞,我用车用的0~40w机油和棉签把主轴,尾轴都清洗了一遍,因为水泥地的沙尘很多,磨损都是这样来的。
车用的机油会很好的保护轴和空气的隔离,并且会对磨损的部分有填补的作用,丝般顺滑。
我是菜鸟,和所有的新人一同成长。不要畏惧450炸,只要自己够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装反了。非奶的套机?

哈哈,你眼尖.的确是非耐的套机,脚架的确装反了,当时不想折腾了,现在已经调正了,

网友:
鼓励一下.
7.飞行后我把飞机重新检查了一遍,紧了松掉的螺丝。----- 应该要该打点螺丝胶

网友:
不错,我也一直在飞450,呵呵,一同成长!!!

网友:
  找空曠無人的地方

站得遠一點

450  會變了250 那麼大的

但不是人人都會找空曠無人的地方

而你更在廚房內飛

可想而知

新手入450是極危險的

网友:
侧面的斜盘舵机固定脚应该按在底座的内侧

网友:
如果不想杯具,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B:
   電調的散熱是不是應該向外面呀?雖然它是平的,向內安裝好像很好!

网友:
呵呵,尾轴不能用机油啊,否则后果很不好,飞行过程中会不断吸附灰尘,然后就是顺滑性变差,变涩!

网友:
好佩服楼主啊!!!!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的散熱是不是應該向外面呀?雖然它是平的,向內安裝好像很好!

8哥 。电调的散热面下我用了两个小橡胶垫架空的,应该不会影响散热 。如果反过来装,我担心机身的震荡会损坏电路板元件。

网友C:
电调摸起来烫么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我没用训练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摸起来烫么

现在的气温,电池和电机只是有点温热而已.

网友:
多上模拟器,不会错的~

网友D:
主旋翼上下有很大间隙吧!大齿轮和主轴固定座间的铜套有明显的轴向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旋翼上下有很大间隙吧!大齿轮和主轴固定座间的铜套有明显的轴向间隙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旋翼上下有很大间隙吧!大齿轮和主轴固定座间的铜套有明显的轴向间隙

眼尖得很。。。

LZ调一下主轴固定套的位置向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尖得很。。。

LZ调一下主轴固定套的位置向下一点

结果发现是主轴装反了,再反过来装就一点间隙没有.450pro 的主轴有台阶,不用主轴固定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