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航伺服器设置?

楼主(2010-11-23):
我的尾航伺服器行程過大,要怎样设置遥控器

我是用K-6遥控器的

网友:
这时候应该设置陀螺仪的参数,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楼主:
我是用KDS800的

网友A:
在800 的LIMIT 旋钮调节行程大小,这个很简答的,看看说明书就应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800 的LIMIT 旋钮调节行程大小,这个很简答的,看看说明书就应该知道了

这架450SV是朋友送给我,没有说明书的
谢谢小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