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0-11-23):
各位模友,手表表壳是车床做出来的,还是铣床做出来的?(当然数控不算)谢谢大家了!主要想DIY手表表壳玩玩。如是铣床要多大的。

网友:
车也要铣也要冲床也要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A:
98~04年间我主要从事表壳模具及其他压铸模具的设计和加工,表壳一般都是由模具成型之后再去切削加工的,主要的工序都是由自动车床车削完成,一小部分由钻床完成,铣床的部分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04年间我主要从事表壳模具及其他压铸模具的设计和加工,表壳一般都是由模具成型之后再去切削加工的,主要的工序都是由自动车床车削完成,一小部分由钻床完成,铣床的部分基本没有。
谢谢你!我是个手表爱好者,平时很喜欢改旧表壳外形(表耳部分)钻床能否钻出直径36毫米的洞。(不锈钢,当然家里只能用小钻床了)换钻头可以吗?我有大把时间,其他地方就用磨机和锉刀慢慢锉。各位模友帮忙提提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