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很大,但飞机没有升力。

楼主(2010-11-23):
十字盘调平了,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也调平了,2支大浆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油门最低是-10.5度,中间是+0.5度,最高油门是+10.5度,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螺距曲线设的最低是-2度,油门中立时+5度,油门最高+9度,但试飞时,飞机没有升力,请问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没有调对吗?

网友:
楼主不对哦,这个螺距参数差不多是3D模式了,而你的油门却又是悬停模式,肯定有问题

网友:
螺距参数不对。

网友:
油门最低是-10.5度,中间是+0.5度,最高油门是+10.5度

网友:
楼主的描述很混乱,前面是3d的后面是普通的。

网友:
油门是普通的

网友:
楼主,我来帮你解答吧,
你说的(十字盘调平了,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也调平了,2支大浆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油门最低是-10.5度,中间是+0.5度,最高油门是+10.5度,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这句,是对的,但是油门在中点的时,应该是零度。这是在3D模式下,
你说的(螺距曲线设的最低是-2度,油门中立时+5度,油门最高+9度,)这是在普通模式下,
注意:在遥控里:先在3D(ST-1)下调整,螺距为-10.5,0,+10.5。此时注意十字盘行程,如果连杆没有问题的话,理论上在油门中点时,两条SF摇臂,是水平平行的。然后把油门改为最大100,中点90,最小100。
   然后在控里,切换到普通模式:注意:此时调整完全在遥控里,不要动飞机的连杆。把螺距曲线调到-2,+5,+10.5,油门曲线为0,35,70,85,100。而不是0.25.50.75.100,这是你没有升力的原因。

网友:
多少钱来

网友:
又学了点东西,积少存多

网友:
呵呵,拿来我帮你调。保证零偏差。

网友:
你还要学的东西很多哈。。。螺距这步骤新手最难调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