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变频器,能否控制普通的电动工具的转速。

楼主(2010-11-23):
家里有不少电动工具

因为前一段。车床车螺纹,最低转速80还是有点快,加上在论坛里常看到大家有提到变频器,

于是想上个 220V的变频器,试一下。

打算上个洋垃圾吧

就是想问一下

220V的变频器,能不能用在普通的电动工具上,如木工电刨,园片锯,角磨机之类的

因为平日加工的东西体积不大,也正心烦于工具的速度太多呢

心算。如用了变频器,即可用于车床。平时也能把电动工具的转换搞低一些(也听说扭力损失不多,心里有点乐开花了)。

如可以用。就上了

钱总是要花掉的

。。。

大家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是3相电机的都可以用,改三角接法就可以直接用变频器了,力气也够用了,转速可以任意调了,呵呵 俺也是才搞明白的,现在用这挺爽的哟。。。。。。

网友B:
普通的电动工具调调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3相电机的都可以用,改三角接法就可以直接用变频器了,力气也够用了,转速可以任意调了,呵呵 俺也是才搞明白的,现在用这挺爽的哟。。。。。。

前几天讨论里说三相电子改 220V的力气小了不少呢,
对了,是不是三相电机才能用,二相的电机或电动工具反而用不了啊

我家里目前只有 7025的铣床上是 380V的电机(正打算换个 220V的单向电机呢)
其它20来个电动工具。全是220V的/。也不知变频器是不是一定 220V进。380V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电动工具调调电压就可以了

电动工具调电压说是不行,扭力损失的很利害。我只是听说的,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于是也,无从考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3相电机的都可以用,改三角接法就可以直接用变频器了,力气也够用了,转速可以任意调了,呵呵 俺也是才搞明白的,现在用这挺爽的哟。。。。。。

不管是380V还是220V的电机都能用?只要是三相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日立有一款小功率的变频器可以是220输入380输出,可以省着接380的电了

网友:
用买个电动工具专用调速器就行了,再用改一改加个插头加个插座。就可以调!才十来块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立有一款小功率的变频器可以是220输入380输出,可以省着接380的电了

问题是只有一个380的电机啊

其它220的电机不是用不了了吗

网友(2011-01-06):
不能用于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一般是串激电机,调速调整电压就可以了,变频器主要用于三相异步电机,调整供电频率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变频器不能用于电动工具,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送你一个电动工具调速器,是汽车抛光机上用的,功率最大只能控制1200W

网友:
看来变频器只是针对特定的电机才成了

比如12楼所说的 3相异步电机
我也和楼主有同样的想法,
看来是不成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不过自己要作整流模块,把三相交流电变为直流电就可以了。在变频器里可以设置输出电压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如设置起始电压为0伏,25HZ-100HZ的电压从0伏到220伏或者110伏线性变化,就可以用于直流串激电机了。
以前给别人作东西用的一个变频器,上面就专门说了其功能,就是可以在可调范围内设置任意频率任意电压和任意电流的电源,牌子忘了,但是变频器功能是相同的,其他的一样可以。
如果用个隔离变压器,变频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电源,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E:
单项220伏50赫兹的同步感应电机,它的转速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啊。
         那么在额定电压下(比如220伏交流),用变频器提高或者降低这个交流电的频率(大于或者小于50赫兹),电机的转速会改变吗(不考虑电机的温升是否能承受的了)?

网友:
交流电机的频率变了转速也会变的。变频器可输出三相220V电压,即线电压为220V。

网友F:
变频空调、变频洗衣机不都是220伏的吗,工业变频空压机、变频水塔泵不都是380伏的吗。两者都可以用。功率小于200瓦的买个可控硅调控,才十几块钱,和台灯开关差不多。功率200瓦~1500瓦建议购买调压变压器,简单实用。大于1500W的建议购买变频器。推荐你用台达变频器,我给公司选的20个380伏电动机变频器就是2千瓦的台达,用了3年,没有一个坏的。主要保养就是防尘、降温、防潮和变频延时设置好(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设置方法)。只要楼主听我的做好保养措施,不管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会大大延长工作的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 19楼的回复

我这就去打听打听,台达的相关信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项220伏50赫兹的同步感应电机,它的转速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啊。
         那么在额定电压下(比如220伏交流),用变频器提高或者降低这个交流电的频率(大于或者小于50赫兹),电机的转速会改变吗(不考虑电 ...

是的小弟的想法也是与老工人的一样,即然我们在用的市电是 220V 50HZ ,那么如果输入电机的变成 30HZ 电压还是 220V
对应的电动工具是不是也会变慢一些呢。
因为我对电一点也不知的,确实无法考证。。
这段我把时间花在磨铣刀机的改良上了,于是没关注这个贴的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把注意力重新移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频空调、变频洗衣机不都是220伏的吗,工业变频空压机、变频水塔泵不都是380伏的吗。两者都可以用。功率小于200瓦的买个可控硅调控,才十几块钱,和台灯开关差不多。功率200瓦~1500瓦建议购买调压变压器,简单实用。 ...

这样也行?调压变压器,可控硅调压,变频器可是有很大的区别哦,负载也有特定的针对性。可控硅调压可以调台灯,变频器也能调台灯吗?变频器可用于变频电机或三相电机,可控硅调压也可用于变频电机吗?变频器是否可用于单相串励(并励)电机?
我不清楚,只是有些疑问,

网友:
电动工具如果要调速,可使用降低电压的方式进行调速,如果采用调整频率的方法,发热会吓倒人的

楼主:
所以如有能用在 正常的 220V的电动工具上的变频器。这就牛了

论坛里用单相 AC电源电机的兄弟们就不用再调来调去的搞带盘了

网友G:
记得我的台达220入,3 220V出,我任意2个接线柱接220V的电动工具能调速。。。。。记得最牛的是咱呀玩了回变频空调,有个老是的窗式空调,我接了变频器,开机试了,最低只能到35HZ,再低就启动不了了。。调到60HZ的时候,那制冷效率,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我的台达220入,3 220V出,我任意2个接线柱接220V的电动工具能调速。。。。。记得最牛的是咱呀玩了回变频空调,有个老是的窗式空调,我接了变频器,开机试了,最低只能到35HZ,再低就启动不了了。。调到60HZ的时 ...

老式窗机是纯机械式的,只要电机能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
串激电机的特性本身就决定了,其与电压的频率无关
如果不是长时间用且要求不高,可用吊扇调速器控制(转速下降,扭矩也会下降),如果要求在速度降低的同时,扭矩不变,就得用专用的闭环控制的恒功调速器

楼主:
那天联系了JSAP 兄,才知他是电动工具维护技术上的专业人士

还有兴请他出手,帮我搞了一付恒功调速器

现在心里美美的

哈哈

。。电动工具,你们的未日到了

看你们再这么大的刀量与速度,来干扰我的精加工

削你们没商量

网友:
楼上幸福,不知淘宝上有没买这种220伏电动工具的控制器的,还请大侠们介绍下,我是用在角磨机上的

网友:
抱歉,因我所用的调速器是属于保税的,不能送的太多。春 节后我再送出一个恒功调速器,但采用的是开环控制,没有送“一号营地”的恒功调速器的控制精度高

网友H:
报名送给我吧 作为鼓励新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报名送给我吧 作为鼓励新人,呵呵

将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不过要到春 节后才能发。
电子电路上我估计能帮上点忙,在工具上我也是新人, 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后天开始放假了

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

好好的学一下JSAQ 兄弟的电路图

主要是没有理解这个磁环的作用

我看了一下

磁环装于转子上,并放于圆形的孔中,

这样就相关于每转一圈向控制器发一个信号

不知这个信号是作什么用的。

电这个东东,太深了,搞不明白

再次谢谢 JSAQ 兄弟

网友:
磁环的作用就是将转速的变化转换为电信号,控制输出的脉宽。就是运用磁环形成闭环控制,真正做到恒功调速

网友:
接好线路后,启动时速度是慢慢上去,这是正常的,因为在送你的控制器中增加了软启动

楼主:
太好了,还有软启动,哈哈

一直不是很喜欢,角磨机或电磨,那种一开机,一下子输出到极限的工作模式

这个恒定输出的设计原来是这样的

也就是磁环边上那个封着的,是一个类似于干簧管一样的设计吧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是用它来改装成多个电动工具用的,调速开关。这就无法把磁环装在具体哪个机子上了。

但不装就无法恒功率。

不知有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法

也就是,让调速器收到转子的转速信号。如是没有变速的穿心轴,磁环装在电机后部也行的

但目前大部分的电动工具是内部是有齿轮组的啊

网友:
如果你对恒功率没有太大的要求,我这还有一款调速器,是开环控制的,名义上也是恒功调速,但实测的数据表明在调至2/3转速时只有90%左右的功率输出,这款调速器可以装有电源插座内,只要将欲调速的电动工具插到改装后的插座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