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A加500L可以用8S电池么。。。。

楼主(2010-11-23):
如题,,求解,还有亚拓450M加35A可以上4S
电池
么。。。。。

楼主:
全是亚拓的东西。。。。。除了电池。。。。

网友A:
500L●最大耐電流:4S 45A/55A(30sec)
6S 35A/45A(30se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B: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