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时的螺距

楼主(2010-11-24):
新手请教,说明上说中立点时的螺距应该为0,如果不为0的话如何调整,是调控还是调连杆,十字盘是水平的了。谢谢!

楼主:
还有,螺距曲线的百分比是怎么算的,最大角度是如何确定的,我的是yt 450pro,谢谢各位了

网友:
角度是用螺距尺量的。百分比对应螺距度数。普通模式最小-2 度    最大9到11度,中间均匀插值。

网友A:
1球头连杆长度 按YT 说明书的来
2 油门杆放到50%位置 (别忘了拔电机线)
3控里面 第三点螺距为0(以5点螺距曲线为例)
4机械 舵臂水平

此时就是舵机中立点

网友:
LS说的 很详细了~

楼主:
螺距为0,对应的曲线是50%吧。控里集体螺距是调整PIT,那另外两个是调什么的呢?

楼主:
还在一个问题,循环螺距是什么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控里面 第三点螺距为0(以5点螺距曲线为例)

默认螺距第三点是50%吧。这个0是0%的意思吗,还是就是50%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螺距第三点是50%吧。这个0是0%的意思吗,还是就是50%螺距。

螺距是-100到+100         0就是0%控里的中立点   我说的是调舵机中立点的方法 先整明白了什么是舵机中立点吧

网友:
多少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