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用ipodtouch8G能玩么?

楼主(2010-11-24):
8G的性能比较差。另外实际操控距离能有多远呢?一般wifi有效距离才30M左右,网上看到的说ar操控距离50米,不知道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能玩,这个与容量没关系,程序在Itune有,搜free fly应该能搜到

楼主:
8G的性能缩水很严重,很多程序运行不了或者很卡。可用内存才30M,另外俺是3.1.2系统,不知道FreeFlight能不能支持。俺比较担心的还不是这个,担心操控距离太短,可玩性就差了。

网友:
8g可以玩,这个跟内存无关,而且free fly也很小
wifi理论有100m,飞30-50m比较稳妥

网友:
wifi开阔地100m是可以的,而且 AR.Drone主要是自主飞行,短暂的命令中断和延后是没问题的

楼主:
马上在南京德基会有实体店卖了,到时入手一个玩玩

网友:
没问题,放心玩吧,touch1代8G 3.0系统使用正常。

网友:
AR.DRONE如果飞出可控制距离以外   会怎么样啊

网友:
还没试过,听说是自动悬停,几分钟后还连接不上的话就降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有Flyaway的bug,会一直飞,飞丢

网友B:
我还没发生过这样的bug

感觉是我的4轴中飞起来心里负担最轻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发生过这样的bug

感觉是我的4轴中飞起来心里负担最轻的一个。

 的确,呵呵

网友:
好像是有BUG,今天早上drone忽然往上窜下跳,以前一直悬停得非常好

楼主:
今天在珠江路一苹果店里看到有架AR.Drone报价¥4K,但是淘宝里收藏了一家只要¥2188。这玩意没有山寨货吧?

网友:
2188这个价比较靠谱,4k..........应该是加房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