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11-24):
旋停是飞机老是慢慢的向左旋转,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尾桨的虚位有点大,是尾桨的问题吗

网友A:
楼上什么飞机啊,用控微调一下不能解决么?

网友B:
 陀螺仪感度调高一点!如果不行就再检查下有没虚位,尾巴的!或者陀螺仪换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