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铝高压锅获得重生呢?

楼主(2010-11-24):
自从开始用上了电磁炉,家中的铝高压锅就一直闲置,怎么能将它改一下用在电磁炉上呢?有人做过尝试并获得过成功的经验吗?请分享一下。
打算在其底部固定一块铁板,但怕有危险一直没敢弄。

网友:
^_^,把阀门去掉,做个爆米花锅,用来做蒸汽弯木条也不错

^_^,把阀门去掉,做个爆米花锅,用来做蒸汽弯木条也不错

网友:
要是能把铁板与铝锅底焊在一起肯定能行。我曾经打算用导热硅胶粘。

网友:
铁是铁磁体,可以被强烈磁化,就好比用铁芯来加强线圈产生的磁场一样,铁锅放上去可以把电磁炉内线圈产生的磁场加强很多,可以增强几十倍,磁场强了意味着铁内部的任一环路的磁通量变化更剧烈。产生的涡流也就越强。如果用钢或者铝之类的,仅仅为顺磁材料,也就是说不能强烈的增强线圈所产生的磁场,多说就是变强了一定定点,像铜这样的抗磁材料还会把磁场减小一丁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上的任意回路磁通量变化仅仅是由线圈所产生,变化比较小,涡流也就小。线圈很难把能量传给锅底,热效应不明显。但要注意这些材料不论是顺磁还是抗磁,都不是不导磁,磁场照样能穿过去,就是不增强。能够阻止磁场的那是超导体,也叫完全抗磁材料。没有谁家拿这个做锅底。
我觉得镶一块铁板只是产生剧烈的涡流效应,铁板与铝板间只要密合接触,增强导热就好了。

网友A:
照锅内径剪个园铁板,塞锅里就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照锅内径剪个园铁板,塞锅里就可以吧

哈哈,还能补铁,就是铁锈咋办?

网友:
板凳好专业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能补铁,就是铁锈咋办?

其实我真打算弄块不锈铁(不上锈)放在锅里了,但怕影响电磁炉的测温,不起保护作用,没敢这么玩。呵呵。
据说有一种紫砂锅可以在电磁炉上用,底部就嵌入了一块铁板,但不知膨胀率是怎么保证的,不容易离核(hu)吗?

网友:
加个抽真空的机器,做成真空罐,可以注塑,很不错的。

网友:
早就有电磁炉专用的高压锅卖了,底下就是有一块铁板的

网友:
可以拿来做DIY空压机气缸

网友D:
改成无刷电机

锅体做个转子。

楼主:
有些同志太有才了,我都打算不把它当锅用了,思路真开阔。
以前打算做蒸汽熨斗的锅炉了,又担心变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锅体做个转子。

再用支筷子做主轴

网友:
还是顶在头上当头盔吧。玩床有一定危险性,增强防护哦

网友:
在铝锅底套上一个铁桶或者不锈钢的桶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