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卸下大桨和尾桨 100%无震动 50%尾部震动

楼主(2010-11-24):
tr 780一直有轻微金鱼尾 今天卸下桨 推油门,一开始轻微震动,到大约50%油门时变的比较厉害 但是幅度和频率不是很大 上到100%油门就没有震动了 再就是发现 20%油门左右的时候,看上去大齿盘不是水平的,难道做工有问题。。。50%油门震动会不会和我的油门曲线有关系?  ps 突然发现双面胶底部有一部分没有粘的很牢靠,会不会也是一个造成金鱼尾的因素呢

网友:
油门曲线一条直的就OK。100%不震是因为共振可能抵消了。大桨做一下平衡,陀螺防震再加个双面胶和铝片贴上试试。飞机震动和大齿轮关系不大。

网友:
和曲线无关,你这个是飞机没调好,弄飞机。弄到不震动

楼主:
一只不太明白尾推虚位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如果很轻地拜尾桨 会有很小的晃动 是不是这个就是虚位啊?

网友A:
780本来就是养鱼专业户,看看二手区的价格就知道了,出的比750还便宜,现在都已经450包邮了!!!

乘早换了吧!

楼主:
汗了。。。780真要命了

网友:
哥们别纠结了,宇宙第一的东西还是少用,都是托起来的。赶紧换个401玩玩吧。虽然老,但是皮实简单易用,性能也不差。

楼主:
要是还不行就上401去。。。。。尾舵机420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让我换了吧。。。。。。。

网友:
检查下尾横轴

楼主:
尾桨夹能用手轻微地拜动 晃动大约在1毫米左右  同时能看出来尾横轴横向(机头朝向自己的前方)移动 这个是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本来就是养鱼专业户,看看二手区的价格就知道了,出的比750还便宜,现在都已经450包邮了!!!

乘早换了吧!

你换好点的舵机试试,再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