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尖叫

楼主(2010-11-24):
油门过半,转速一高就听见有叽~~~~的尖叫声,轴承坏了吗。昨天低速抖是中联歪了。今天又出新问题~

网友A:
轴承!如果最近中联炸弯了 很有可能是主轴轴承 如果不是就检查 电机轴承 尾波轴承

网友B:
 我用木桨炸鸡以后大桨破皮以后就有尖叫,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换了新桨就没有了

楼主:
新换的大奖,中联。

网友C:
炸得相对厉害的话,最好拆了重装。

网友D:
是不是电机齿与大齿盘过紧?

网友E:
一般是电机轴承、对转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