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亚拓600 的定速设置...

楼主(2010-11-24):
NORM上设置0%
ST1设置80%
普通模式上是定速器是红灯...切ST1变绿灯,什么意思?|

网友A:
普通模式不需要定速

楼主:
原帖由
营口烟头
于 2010-11-24 12:09 发表
普通模式不需要定速
普通模式下设置的0%

网友B:
红灯不工作,绿灯是工作状态
此时油门被G600接管,油门摇杆此时只对螺距起作用
但为防止G600损坏失效,还是有必要设置ST下的油门曲线已防万一

网友B:
补充一下:在发动机没启动前,无法看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