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揭开电动收放起落架的神秘面纱------电动收放起落架详细分解说明

楼主(2010-11-24):
淘宝网上58元的电动收放起落架,一口气买了6个,但不知道怎样设计合适的起落架,收放的前轮怎样转向,正好朋友送了一套某品牌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看到收放机构一样,便萌生了拆解的念头,带着先前的疑问,我们就开始吧,希望能对设计起落架的朋友带来帮助,(这里主要针对像真机起落架)

淘宝某店,58元,买的很多

淘宝某店,58元,买的很多

拆解的工具,用最细的那个

拆解的工具,用最细的那个

主起落架

主起落架

收放机构内部图,前、主起落架一样

收放机构内部图,前、主起落架一样

楼主:
接着来

下面是电动收放机构的内部结构,

主要有步进电机,控制电路 ,丝杆,挡块,齿轮组和外壳组成,内部设计还是很精巧的

主要是控制电路背面的传感器可以感知位置变化,然后控制电机停止转动。

楼主:
下面看看主起落架的设计

主要是减震与主轮的固定,用了三个顶丝,顶丝体积小,用处多多,看起来很像真

楼主:
还是主起落架

三个顶丝固定的主轮,结构相当的小巧,

三个顶丝固定的主轮,结构相当的小巧,

楼主:
主起落架由于不用转向,收放机构与起落架的连杆是用顶丝固定在转轴上的,这与前起落架是不同的。

楼主:
前起落架设计,

收放机构与起落架之间增加了转向杆,转向杆上与舵机连杆的连接部分是可以移动的,便于起落架收放时的长度调 ...

收放机构与起落架之间增加了转向杆,转向杆上与舵机连杆的连接部分是可以移动的,便于起落架收放时的长度调 ...

楼主:
前起落架结构

楼主:
我的最爱,

A10 特别适合做涵道像真机 ,发动机外置,不用开作弊孔,下单翼,上反角 ,适合低速飞行,电动收放起落架准备用在它的身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网友A:
还挺精致的!
目前有电动及气动收放起落架,大家谈谈哪种相对更适用些呢?

网友:
很不错啊!!!!

早点把你的A10改出来给我们看看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挺精致的!
目前有电动及气动收放起落架,大家谈谈哪种相对更适用些呢?

我觉得还是电的好,气的体积大,管路还是挺麻烦的,收放机构有现成的,其实起落架自己做,成本加起来200多能打住。,不过买成品还是很贵的说。

三个起落架用1分3的线接一个接收通道即可。收放速度比气动的慢,重心变化好调整

网友:
很有心的人,很有钻研精神

网友:
好文章,感谢楼主图文并茂。很早前就期待了解这种起落架的结构了。

网友:
蓝岱的电子收放!呵

网友:
  对电动飞机来说真不小

网友:
你好楼主,麻烦给个起落架的链接地址

网友:
不错,还有小点的吗

网友:
看到这帖子不禁想说两句:
之前的电动收放起落架由舵机提供收放动力,本人曾经用来改装在25级的油动P51上,感觉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收放机构本身的虚位容易造成起落架在放下位置时无法完全锁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降落的时候如果过于粗暴起落架受力过大,会导致舵机负载过大,引起接收机供电的电流暴增电压下降,严重的时候甚至由于电压降而使接收机进入低压保护而无法正常工作。
我没试用过气动收放起落架,从结构看来,气动的收放的确部件繁多,布线复杂,而且使用总需要充气,但由于收放的动力源自钢瓶内的气体,舵机没有负载,故而也应该不会像舵机驱动的收放脚那样会造成大的负载。所以想来气动收放脚比舵机驱动收放脚要好。当然了,前提是你的飞机够大能装载这一套设备。
今天看来这帖子,这种收放脚由步进电机驱动蜗杆来提供收放功能,如果蜗杆的承受能力足够的话,即便起落架在降落时受力过大,也不会对步进电机造成冲击,应该就不会发生电压降。而且电动的收放脚结构轻便小巧,实在值得一试!

网友(2011-01-31):
这种蜗杆电子收放特别容易坏,我买的4个都挂了(主要指电路板)。

网友:
要是能小一点,再小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好贴.图文并茂.

网友:
要看耐力考验了!

网友B:
啥是步进电机你知道吗?明明就是一般电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是步进电机你知道吗?明明就是一般电机嘛。

是普通的电机,呵呵,知错就改,严谨、严谨!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2011-12-05):
不错,玩到精了

网友:
正为我的A388,琢磨收放起落架呢。这就上淘宝逛去。
蜗杆起落架最大的好处是动作缓慢,比较好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人学习了!

网友:
1.肯定不是步进电机
2.所谓传感器应该就是普通的微动开关,由滑块按压实现通断,不过这也就造成了易损的问题,降落冲击时,力量会从滑块传递到开关上,时间长了容易把微动开关从电路板上撕扯下来!

网友:
已经拆过几个..

网友C:
看了电动起落架不错,但是还得有改进的必要,使其经得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