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给个dx6i飞x650的设置方法啊 谢谢了

楼主(2010-11-24):
如题 谢谢了第一次用 搞不懂 呵呵 见笑了

网友A:
記得老金有一個帖子說明DX6I的,看看有無幫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3601

网友B:
没有用过 dx6i,但应该可以下面的连接的方法参数,参考设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425

网友C:
我的就是DX6I 不需要设置啊\
调成固定翼模式
然后插接相应的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