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鉴定两样东西

楼主(2010-11-24):
光轴上用的是什么滑动轴承?
梯形丝杠的螺母是POM制作的吗?

网友:
刚才写的没发上去 第一个无油轴承  中间的可能是POM 或者 四氟(含石墨) 完毕

网友:
铜套.一般是锡青铜

网友:
木制的机机,上个全图片。

网友:
不像是木头的,应该是铝合金的吧

楼主:
淘宝上有卖这种铜套的吗?

网友:
铜套我有多种规格的

网友:
含油铜套不知怎么弄成的,我车了一只,车着车着就出油了

网友:
含油铜套,烧结的,车的过程中出油是正常的,这种轴承运转过程种随着摩擦副温度升高,浸润在空隙内的润滑油被挤出来,起润滑作用,这种轴套在日用品中很多,一般洗手间的排风扇都用这种轴承

网友:
也叫粉末冶金

网友:
好像是铝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