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泰世425...........................

楼主(2010-11-24):
YT500大炸一次后震动无法消除,看这段时间泰世425很火,入手一台塑胶版,升级碳身,金属尾波箱。
RJX无副翼旋翼头,mikado v-bar三轴陀螺仪,斜盘舵机futaba BLS 253,尾舵机BLS 251,马达XXD HG-3120PRO 1750KV,马达齿13T
这种结构的飞机还是第一次见到,装机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小问题,摸索2天后解决了。
机身太窄了,设备都只能挂外面了。布线有点乱,试飞成功后再整理。[localimg=400,300]2[/localimg]

网友A:
LZ够能拆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够能拆藤的
好快的身手

网友B:
最大的那条是不是藏獒?大狗。。。

楼主:
水平尾翼用的YT450的,垂直尾翼用的YT600的自己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那条是不是藏獒?大狗。。。
狗500SE

网友:
LZ家里很有米啊,好多JJ

网友C:
LZ的螺距和副翼舵机连杆装配有些小问题。平行的2根应该一样长短。不然和升降舵机会导致最高和最低点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螺距和副翼舵机连杆装配有些小问题。平行的2根应该一样长短。不然和升降舵机会导致最高和最低点不同步。
我没有圆盘舵臂,两根一样长装不好啊,我以前的YT600不一样长,也飞得很好,应该没问题吧,明天试飞了就知道

网友D:
LZ 太折腾了,买啥塑料版啊,直接买碳纤版的就好了,你买那些升级件搞不好能买台全新的碳纤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太折腾了,买啥塑料版啊,直接买碳纤版的就好了,你买那些升级件搞不好能买台全新的碳纤版了。
没找到卖碳版的,再说我飞无副翼,直接买碳的不换算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买X5?

网友:
这么搞 直接X5到位。。

网友:
老实招来 侧板被你据了多少

网友:
用圆盘舵机臂按说明书安装球头吧, 这种舵机臂,在极限位置两边拉杆松紧有区别,卡舵机。。。

网友E:
有条件的人啊, 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的人啊, 雕刻机?
没雕刻机啊,全手工改装,侧板也锯了,要不舵机装不进去

网友F: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rjx大桨?通用4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