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的6100拉距离测试结果

楼主(2010-11-24):
刚把AR6100做了全程测试:一;按住测试键拉距110米,二;全程拉距有600米吧,地面测距。(太平寺机场跑道的两端尽头)和RD721一样,配合DSX7,非常满意。我的DSX7是200MW的。

网友:
果断入手了两个

网友:
我的两个6100E  一;按住测试键拉距20米,二;全程拉距有200米 两个足球场,  现在天天拿来飞固定翼 还不错

网友:
没用过6100   不过6110e很精致  也耐操

网友:
好啊!我前一段时间也买了台JR DSX7,正准备购台6100呢,看来大家反映使用下来效果都不错,值得买,这下真可打破原来2.4遥控器接收机价格贵的局面

网友:
不错!
山寨货水平已接近国际标准

网友:
楼主的测试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山寨发展迅速 不错的

网友:
6100要看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把AR6100做了全程测试:一;按住测试键拉距110米,二;全程拉距有600米吧,地面测距。(太平寺机场跑道的两端尽头)和RD721一样,配合DSX7,非常满意。我的DSX7是200MW的。

你的这个数据非常理想了。
我的测试数据如下:
DX7EU 欧洲版,发射功率100mW,接收AR6110E,价格228,应该也是山寨。
1、按住遥控测试键拉距30米。
2、全程拉距110米,我的飞场最长只有110米。然后,我把遥控放到身后,或者用有握住遥控器天线,接收机灯灭。
基本满意,感觉飞450不会有问题。因为450飞最多50米就看不清了。

网友:
我的两个6100E控住测试键也是20米左右,实拉时200-300米。

还有再问一下,DXS9 发射功率是多少的呢?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 测试键是控后面的按钮吗?

网友:
我的6100E  60元买的 没有拉距就上天了 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呢 失控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