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什么不给力?

楼主(2010-11-24):
固朗450 的原装
电池
,飞了20多次,每次7分钟,每次飞前头一天充电,10月购买,最近飞 的很没劲,转速上不来,悬停点差不多是最高转速,起飞后马上就开始掉动力,油门曲线是过原点45度的直线,同样设置另一块电池给力多了。测电压刚充完点和飞了1分钟后都是12V左右。

网友A:
买DSX9的时候碰到过JS给的电池,当时白痴以为DSX9的电只能用那么长。。。
不懂楼主的电。。。

网友B:
很多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7分钟是自己设定的,据说可以保护电池,要飞的话8 分钟也能飞到,更长时间没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办法换电池么?

网友D:
估计电池已经损坏。

网友E:
天气冷了,差劲的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F:
电池不行了。

网友G:
固朗 的原装电池, 很烂的,我的十起落就大肚

网友H:
天一冷,明显感觉以前的电池性能急速下降

网友I:
锂电对温度敏感 化学反应速度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武汉10多度的气温应该不低。
电压没有明显异常,飞起来动力不足是大电流时内阻过大的造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