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高人会修九鹰260的主板啊

楼主(2010-11-24):
九鹰260的
电池
插反了烧坏的

网友A:
很好修的。 用万用表量量,看看哪里击穿了

楼主:
这么好修吗  芯片不会烧坏吗

楼主:
收一块九鹰260的主板

网友B:
偶有一个闲置的主板,楼主要吗?

楼主:
怎么联系你呀qq948477379

网友C:
我也需要一块260主板

楼主:
260主板 舵机死舵是什麽原因啊

楼主:
主板上有两个叫320A的原件烧了 用刀弄干净发现电路版的线路都烧掉皮了 插上电池试了一下 就是俩个舵机坏了别的正常 俩个电机转的很好 扔了可惜 能用在什么上呢

网友D:
320a就是控制舵机的,一共有4个,如果舵机卡死就可能烧320a或者舵机马达。舵机卡死估计是摔坏了那个圆形的电位器,接触不良。
修估计是难修好了,买个新主板最省事,两个舵机马达和2.4g天线以后还用的着

网友E:
和九鹰厂家联系吧:他们给修的,30元修一个。邮费自理。我找厂家修好了218的一个,260的一个。九鹰不错了:华科尔根本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