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主齿和小齿怎么不平行?

楼主(2010-11-24):
大家请帮我看看怎么大齿轮跟尾传动的小齿轮挨在一起了,导致大齿轮的底边被磨掉了一点,特别是尾传动主齿轮的底边被磨的最严重,而且主轴怎么可以上下移动2MM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把主轴往上移动2毫米后尾传动主齿才会跟尾传动的那个小齿一样平,请问是怎么回事?需要调哪里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哪里不正常还要问嘛!

网友:
是不是忘了加主轴垫片?

楼主:
请问主轴的垫片要加在哪里?

楼主:
主轴的固定套倒是加了但是固定套离主轴固定座还有一定的间隙,不知道这样正确吗?

楼主:
主轴的固定套倒是加了,但是固定套离主轴固定座还有点间隙,不知道这样对吗?是不是固定套要和固定座没有间隙?

网友:
主轴上的锁紧重新调整一下(十字盘下)。

网友:
LZ怎么会这样 我从来没遇见过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