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E用的原装RCE-BL70G无刷电调坏了一个元件,哪能找到?(有图)

楼主(2010-11-24):
亚拓550E用的原装RCE-BL70G无刷电调坏了一个元件,哪能找到?上周炸了,今天修好机子装上一试,才知坏了。。。。。。但目前电感是裂了,它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输出 BEC5V电压,我电调目前的情况是有BEC5V电压的输出,只是驱动不了电机而已,这是不是说有别的也坏了?

网友:
不就是一个电感吗,电子市场很多的

网友:
淘宝上的3C数码市场有很多

网友:
这个电感市场很难找,我的也是这个坏了,买不到

楼主:
听说要找经销商来办理反厂维修的,但我拆开外壳了,怎么办?

网友:
很好换,是33uH 3A左右的电感!

网友:
LZ测一下大小!
如果是10mm*10mm,就试试这个,问题不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09677321

网友:
12.5x12.5x3mm的,市场买不到,用12x12x4.5mm的代替

网友:
就算你买到了也不一定能自己换上,你要是没有热风焊就得去找修手机的地方帮你焊了,要是焊好了还行

楼主:
谢谢七楼的,但目前电感是裂了,它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输出 BEC5V电压,我电调目前的情况是有BEC5V电压的输出,只是驱动不了电机而已,这是不是说有别的也坏了?

网友:
电感就算是这么裂了,只要里面的线圈没有大问题,就还能对付着用。
所以是有别的问题了。
但是也要先确认下BEC输出电压之类。这个电感看上去只能用热风枪对付。

网友:
电感一个,估计不会烧,只是碎了!估计是摔坏的!

网友:
那个电感是BEC5V输出的,这个电调的BEC是开关式的。只是电感屏蔽壳裂了的话不影像输出,但是干扰会增大。按你说的现象,电调的其他地方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换新的吧,,再炸一次。就亏大了。

楼主:
呃,,换个新的可不少米哟,,现在借朋友的中特威的电调在用。自己不懂修,找代理又不理我,烦

网友:
我曾经自己修401,上面的电感用尖头烙铁焊上的,很容易。

网友:
建议把两面清晰图都拍照发上来!

楼主:
过两天找朋友把它吹下来再说

楼主:
听说寄回厂家来回也花不少钱,是寄到台湾的,加上修理时间可能得一个月了,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哪位会修理这玩意呀?

网友:
这是一个33UH的功率电感,主要是在一个开关式的电源上用的,bec供电正常,电机不启动的话IC芯片的供电和BEC的供电是分开的,这个电感不难找,是一个常用件。只要有一把烙铁就可以进行拆装了,另外该功率电感损坏,建议检查一下电感的散热问题和开关式供电稳压IC(从图片中看不出具体型号)。

楼主:
这电感我也不知有没有坏,不过它不是散热问题导致的,是电直20米高空做自旋时,由于主轴单向轴承卡死导致大桨停转,然后电直水平摔下来,这样电调就摔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拆下来检查一下,一般这样的电感式摔不坏的,何况还有壳子。估计电机卡死了,驱动管倒是有可能烧掉了

楼主(2010-12-29):
是驱动管所在的电路板坏了,就是层与层之间断了连接线,,,难搞呀

网友B:
这个电感是用于DC-DC电路中的储能电感,原尺寸是12*12*3,电感量是33UH,3A额定电流,大陆市场买不到这个外形规格的产品。可以用12*12*5或者12*12*7的22UH-47uh磁屏蔽电感代换,额定电流3A,饱和电流5A,屏蔽壳损坏不影响BEC的工作,但是磁干扰会比较大,马达不转和BEC没有关系,电路的其他地方一定还有问题,检查MOS,和单门电路和MOS管的驱动脚电阻,在确保MOS和单门电路全好的情况下,如果启动不畅或启动不了,请检查单门电路外接的222(22K)电阻

网友:
继续

BEC是S29B+PMOS+储能电感+3A肖特基管,单片机供电由BEC输出经SOT23-5封装的稳压管稳定到2.7-3.3V,既然可以输出5V,说明BEC电路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是用于DC-DC电路中的储能电感,原尺寸是12*12*3,电感量是33UH,3A额定电流,大陆市场买不到这个外形规格的产品。可以用12*12*5或者12*12*7的22UH-47uh磁屏蔽电感代换,额定电流3A,饱和电流5A,屏蔽壳损坏不 ...

这个电感是不错,我维修时候也是找了好久找不到,后来用12*12*4.5的代替了,请问这个电感资料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