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压板

楼主(2010-11-24):
今天在网上看到侧面压板。加工平面挺方便的,想加工一个,那位有图纸。如果有做好的买一个也成,谢谢

楼主:
加工过程中,很多零件通常需要加工平面,小型零件可以借助台虎钳或小型夹紧胎具,中型及大型零件无论是在刨床、铣床、数控加工中心上,都存在着一个置换压板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是加工后的接刀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实用的组合式侧面压板。1.组合式压板,如图: 2.说明:件1压块,侧面夹紧工件,件2活动块及件4底座上加工有60°燕尾导轨副,件3铜螺母。在加工使用过程中,调整内六角螺钉,件2活动块随燕尾导轨上下移动,带动活动块一起上下移动,使得压块1对工件进行夹紧或松开,同时调整夹紧力的作用点,为防止工件移动或翻转,压块上夹紧面有牙型。 3.实践证明,该压板结构简单,装夹灵活、方便,制作费用低,大大地减少了辅助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用率及通用性很高。

网友:
蛤蟆夹吧,38那有卖的 冒充小广告

网友:
自己上TB搜索“蛤蟆夹”就可以了,38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