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电池,在推全油的时候,电压都会降很多,甚至降到3V左右

楼主(2010-11-24):
是不是所有的电池,在推全油的时候,电压都会降很多,甚至降到生片电芯3V左右。我所有的电池都是这样,开始以为是电池坏了,后来想不可能所有电池都坏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流不够才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电池贵,有些电池便宜了

网友:
 c数不够,内阻太大!或者是电芯老化导致内阻增大

楼主:
不是吧,我手上十多块各种牌子和型号的电池,包括很贵的ACE格式,都是这样的。。。。。

网友:
把你的配置报一下,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赞同沙发兄弟的说法,

楼主:
各种电池配置不一样,但是肯定没有超过电池的放电C数,最多达到标称C数的60%左右,就是电池虚标点应该也没超过。

楼主:
比如2S 450MAH 的,电流应该在6A左右,标称20C应该有9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手上十多块各种牌子和型号的电池,包括很贵的ACE格式,都是这样的。。。。。
ace只能算中等

网友:
楼主推的全油门,指的是推多久?我现在都是半油门起飞,上天了还要减油门,油门太大不敢玩,太快

网友:
试试双天、hyperion、TP(非Top×)、FP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