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控器怎么了?

楼主(2010-11-24):
坏了吗,怎么修?

网友:
 没用过天6,帮顶

网友:
控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通过遥控,飞机后边的画面不停的变化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你用的是多少v的电池

网友:
FT06-C   是飞直升机的,我怎么看楼主的飞机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吗,怎么修?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0ODk4ODk2/v.swf

您好:
           请与售后联系,将产品发回我公司进行维修。谢谢

网友:
看见售后了!哦哦

网友:
不会是没电了叭

楼主:
不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这个遥控器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固定翼一个是直升机

网友:
跟我之前的那个控一样,也是这毛病,后来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