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方向问题

楼主(2010-11-24):
新手请教,遇到一个问题,向左打副翼,十字盘却向右,但油门向上十字盘向上没问题,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通道调整

网友B:
在swash 混控菜单把 副翼数值调为负如 -65%

网友C:
 一通道反向

楼主:
感谢各位了,我把混控里的副翼调成负的了,正常了,呵呵!另外问一下,混控里的副翼和升降分别是调什么的?螺距我知道是调集体螺距的。谢谢!

网友D:
混控里的副翼和升降分别是调混控量的大小

网友E: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