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轴与浆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第一次给船上软轴,可是浆不是同心转动的,把老鼠尾都磨烂了,请问这么回事

网友:
1,浆严重不平衡。
2,靠浆输出端的一边应该有足够长的硬轴,来保持它的直线度。
3,轴和轴套间加个铜套。
能不能把轴拉出来看下。2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轴是不是弯的/

网友:
轴架你装反了

网友:
同意LS观点

网友:
换个cnc的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和浆没关系,LZ自己把轴架装反了,原来的那头是有轴套的,不会有这么大的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