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620锁尾还是DS650 价钱差几十元

楼主(2010-11-24):
为什么DS620比DS650的力还大,而DS650也可以锁大飞机的尾。那飞425,选DS650不是速度还快,不太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少将的头衔是怎么来的?呵呵~~

网友B:
在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质量相等的情况下,选速度快的,越快越好

网友C:
ds650的力量是5kg,足够用了

网友B:
我觉得DS650也不是太好,我有两架飞机用的它,LZ还是上MKS766吧

网友D:
用MSK DS1210吧,性价比高点。YT舵机飞不了几个起落虚位会比较大。DS650是锁尾舵机,应该是为了提升速度而改动了齿轮的传动比例。舵机先看力量后看速度。如果是装425或有副翼的飞机上0.1S的舵机速度就足够快了。

网友E:
一般油门620 尾巴650

楼主:
又学习了
哈哈,这么说620足以

网友F:
其实,610都可以锁尾的

网友G:
mks ds1210不是锁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