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老鼠尾(会不会报废了)

楼主(2010-11-24):
这就是没有用轴承的下场,4MM老鼠尾用多大的轴承啊

楼主:
4MM老鼠尾用多大的轴承啊

4MM老鼠尾用多大的轴承啊

网友:
我晕死这不是老鼠尾啊!这是轴吊架,你这轴吊架装反了,能不坏么?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老鼠尾

网友:
确实是装反了

网友:
反了 反了!  晕...........

网友:
   确实是够雷人哦

网友:
我想LZ为什么装反因该是LZ发现反过来装(也就是正确的安装方法)因为那头长了顶到了船尾,不能和上面的螺丝孔对准就想当然的反着装了 。你出现的这问题不是说O上不好用轴吊架,而是你这轴吊架选错了,你这轴吊架一般是用在CAT  VO  虾艇这类船上的,因为这类船出轴大多数是从船的底部钻个洞出轴的,和O这种直接尾部出轴的船型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啥时候楼上变少将啦

网友:
不会报废~改短继续用

网友:
 装的还不错啊~! 够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