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炸控!!!求教高人

楼主(2010-11-24):
天7炸控,伤到手指,不方便打字,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406&extra=page%3D1

网友:
啊,不会吧,我也在用天7,不过我用的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7炸控,伤到手指,不方便打字,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406&extra=page%3D1

为LZ的手指节哀 ,不过下次一定要记得把油门给锁了

楼主:
就是油门锁定键K1给闹的,陀螺仪锁尾键也是它,搞不懂TDF是怎么想的

网友:
这类产品都得有个规范使用把 或者做良好的操作习惯? 。。。。要不然就会像传说中地上海 无证电焊工 那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LZ的手指节哀 ,不过下次一定要记得把油门给锁了

:loveliness: 我两次意外,一次桨打地上,只剩桨根;另一次,机机直是冲了出去。
都是调了油门反向!由原来0油门变成满油!油门锁定也硬是跟着转变锁紧了满油。
后来的,调机把桨给下了。要转,就电机转。_____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油门锁定键K1给闹的,陀螺仪锁尾键也是它,搞不懂TDF是怎么想的

是你自己不会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642&extra=page%3D1 已经给你回帖了

网友:
LZ回去好好保养手指,不然飞飞机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炸控,伤到手指,不方便打字,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406&extra=page%3D1

您好:
           七梦的回复很详细,原帖引用请参考:
     调机最好拔掉马达线。.在飞机静止时未起飞前,电直最好用熄火设置(我的电直一般未用油门锁定项)确保安全:
天7的熄火:开关为k1,熄火设置:开关设开;比率0%;油门:设此项时油门推最高,即[    ]内油门100%,长按确认键,这是的显示应该是油门 100% [100%],也就是这时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只要拨动熄火开关k1,油门就为0。设置完成后可以去监视器看看就知道设置对没有。
陀螺仪感度混控:模式avcs才能锁尾--混控要打开--位置就是普通和3d了,先选普通,设普通模式的感度--比率:一般45%-60%,回位置项-选idie,(设idie模式的感度,此感度要降低,不然会追尾)--比率40%-50%。
根据飞行情况设定普通、3d感度比率。在不追尾(左右快速摇摆)的前提下比率值越大越好。
锁尾感度切换是和模式同步的,也就是开关在k3.设置完后去监视器项看看就知道对不对了。
还有失控等重要设置,多多潜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6%DF%C3%CE  天9设置供参考,天7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MM也玩儿飞机?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