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PV,请问用什么控比较好呢?

楼主(2010-11-24):
我之前玩电固,用TDF06A的控。现在试着接触FPV,而且我也想换控。

请问我应该换PCM的,还是2.4G的呢?其中哪个牌子,哪个型号比较好呢?遥控距离较大?

我不是赶潮流的人,想一次性投资,不能太过快更新换代。毕竟3、4千的控,对于我来说是个大数目啊。。。。。

网友:
买PCM的FF9或10C。
用72M飞FPV,用2.4G国产高频头
72MPPM和2.4G国产高频头的接收机都很便宜

楼主:
请问futaba 10C是不是已经销售一段时间了?最近会不会更新换代呢?因为我不太想太快更新换代啊

网友:
用萝莉控比较好

网友:
性价比的话,国产用天8,进口用FF9

网友A:
间题选择最好是72MHZ的遥控.以后好配合功放.目前也只有72MHZ的成熟功放.本人JR9X2加笫一代72M功放.

网友:
搞个2.4G的控,图传用5.8G.

楼主:
我觉得还是使用72MHZ好一点,但是决定不了买哪个啊。。。。。。。。。。

网友:
2.4g 可以飞多远 天地飞双天线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题选择最好是72MHZ的遥控.以后好配合功放.目前也只有72MHZ的成熟功放.本人JR9X2加笫一代72M功放.

不是说JR的控配合不了功放么?

网友:
FF9早停产了,没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