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w的LED】做个【铣床工作灯】

楼主(2010-11-25):
很久前顺手买回的电子元件中有一个铝基板的3W白光LWD,加电测了一下,5v电源串联2欧姆电阻,得到的电流刚好接近额定的750mA,找了一段防折断的电话线,截取合适的长度,刚好获得了1.8欧姆的电阻值,为了保险,在5v电源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实验测量LED工作电流700mA,铝基的LED基板用螺钉压在散热片上;然后用一个机床冷却蛇管来做灯臂。。。。

先做个灯座,用这个塑料盒来折腾:

塑料盒的另一半装上6块磁铁:

楼主:
塑料盒的底部,6块磁铁:

楼主:
LED等固定在散热片上,散热片又固定在这个扁嘴的冷却蛇管头部,LED的电源线穿过蛇管:

楼主:
LED与散热器、蛇管之间的连接方式,近照:

楼主:
再来一张:

楼主:
塑料盒上铣出的方孔,用来安装开关:

楼主:
塑料盒的圆孔用来固定蛇管的,装配好后靠底部磁铁吸到铣床上,开灯照照:

楼主:
看看照明效果,还可以哦,灯下黑的问题不严重么

楼主:
开灯一个小时,散热片温热,不错

网友:
我喜欢白炽灯

网友:
白炽灯显色好。卤素灯更耐用

楼主:
灯头体积小,不烫手,是LED的优势。

楼主:
补充:
我所用的铝基板LED:

5V2A的小开关电源:

网友A:
别老雕这几个字,来点别的

网友:
应该买暖白的,色温3000~4000K左右的,光色就和白炽灯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老雕这几个字,来点别的

嘿嘿哈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1755&pid=5571180&page=1&extra=#pid5571180

网友:
留个记号  刚好手头有散热片和几个LED   回头我的小JJ做好了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