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向节

楼主(2010-11-25):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十字万向节与狗骨万向节有什么区别吗? 有的话在哪?  优缺点又分别是?? 谢谢

网友:
万向节的分类
按万向节在扭转方向上是否有明显的弹性可分为刚性万向节和挠性万向节。刚性万向节又可分为不等速万向节(常用的为十字轴式)、准等速万向节(如双联式万向节)和等速万向节(如球笼式万向节)三种

网友:
什么是万向节
万向节即万向接头,英文名称universal joint,是实现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于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置,它是汽车驱动系统的万向传动装置的 “关节”部件。万向节与传动轴组合,称为万向节传动装置。
万向节的结构和作用有点象人体四肢上的关节,它允许被连接的零件之间的夹角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为满足动力传递、适应转向和汽车运行时所产生的上下跳动所造成的角度变化,前驱动汽车的驱动桥,半轴与轮轴之间常用万向节相连。但由于受轴向尺寸的限制,要求偏角又比较大,单个的万向节不能使输出轴与轴入轴的瞬时角速度相等,容易造成振动,加剧机件的损坏,产生很大的噪音,所以广泛采用各式各样的等速万向节。在前驱动汽车上,每个半轴用两个等速万向节,靠近变速驱动桥的万向节是半轴内侧万向节,靠近车轴的是半轴外侧万向节。在后驱动汽车上,发动机、离合器与变速器作为一个整体安装在车架上,而驱动桥通过弹性悬挂与车架连接,两者之间有一个距离,需要进行连接。汽车运行中路面不平产生跳动,负荷变化或者两个总成安装的位差等,都会使得变速器输出轴与驱动桥主减速器输入轴之间的夹角和距离发生变化,因此在后驱动汽车的万向节传动形式都采用双万向节,就是传动轴两端各有一个万向节,其作用是使传动轴两端的夹角相等,保证输出轴与轴入轴的瞬时角速度始终相等。

等速万向节的英文名称是constant velocity universal joint,我想这不多不少会是大家将CVD和万向节相混淆的原因吧

楼主:
谢谢2位大侠   我还想知道的就是   如果用在传动转向上  十字万向节  和狗骨万向节还有CVD  都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我在短卡群里放了一个关于狗骨、十字万向节和CVD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了,你看都明白了
如果加不了群,我的QQ381984182,传给你看
你第一幅图应该是CVD,CVD不是十字万向节,是球笼结构,而狗骨和十字万向节是不等速万向节,CVD是等速万向节

网友:
十字节机械强度高。工艺复杂……
这是我所知道的。

楼主:
十字万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