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的皮带飞一块电池就会松了

楼主(2010-11-25):
请问尾传动的皮带怎么飞一块
电池
就松了呢?固定尾管的那8个螺丝我已经拧紧了,但飞一块电池后检查怎么皮带就松了,这个要怎么解决?(松了后我又把尾管拉出来再次把皮带紧到合适的程度,但再飞一块电池后又松了)

网友A:
滴一滴502在尾管座,屡试不爽。

网友B:
 在尾管和夹装出粘一层双面胶,保准你拔都拔不出来

网友C:
别用双面胶
就用透明胶带 即可..
包一圈 不超过两圈就很紧了

楼主:
好的,很感谢几位!

网友D:
换金属固定座也行

网友E: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F:
我的是缠了一层透明胶,咋都不会滑,

网友G:
尾管加上一层胶带,再紧上,即可。我就是怎么办的。
尾管加上一层胶带,再紧上,即可。我就是怎么办的。

网友H:
换个固定座,也就十来块。

网友I:
还可以把固定座对接面放在平的砂纸上磨几下,注意要少磨,固定座就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