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0-11-25):
3D里面调螺距怎么调,要调成什么样才行?

网友:
 新手调3d螺距干嘛!-12—12度!悬停练习的话最好把3d关掉,免得出危险!

网友A:
LS看来手也不老哈  调机的顺序就是先3D模式找到舵机中立点 螺距曲线0 50 100摇杆中间 螺距0度 摇杆最高螺距+9或+10或+XX 摇杆最低 螺距-9或-10或-XX  再切回普通模式 改变一下螺距曲线就OK

网友:
先调出3D的逻矩来 0  50  100  中间 0度   高点12度  低点-12度,完了把最低点直改改成40,中点改成 70就好了,就成了普通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看来手也不老哈  调机的顺序就是先3D模式找到舵机中立点 螺距曲线0 50 100摇杆中间 螺距0度 摇杆最高螺距+9或+10或+XX 摇杆最低 螺距-9或-10或-XX  再切回普通模式 改变一下螺距曲线就OK

这样说也不完善啊,舵机中点找完后,应该先把相位器用拉杆调中了,免得最大最小螺距时顶到头或者擦到底,尤其是打舵的时候,然后再调上一级拉杆测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