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电池摆放和机身平衡问题

楼主(2010-11-25):
我的V3,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装上电池(还没接通电源)、机罩,提起平衡杆,感觉机身弄不平衡!
请问大家电池都放在哪个位置的啊????

网友:
我是在原来的电池架上面粘上一块薄板,然后在上面固定电池的。

楼主:
哦,学习学习!!!感觉这样不错!!!

网友:
换无刷,然后大容量电池

网友A:
LZ的V3飞得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V3飞得如何了?

没什么时间飞,现在飞的一塌糊涂!!菜鸟一个!!!

网友:
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重心不在主轴轴线上的问题:
1、在原固定电池的部位增加一块由洞洞板做成的电池托板后,再将电池固定在此往前延伸的托板上,这样电池就能位置再往前移了。优点:飞机的载荷增加不多;缺点:新增的电池托板固定比较麻烦。
2、头罩的顶端增加配重,如大个的螺帽什么的,用胶粘住即可。
优点:调整重心容易便捷;缺点:增加了飞机的载荷、不装头罩不能飞。

楼主:
楼上的建议确实有见地!!!

网友(2011-02-10):
搂住的飞机是有刷无刷的?飞的怎么样?  我想买呢  纠结中 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
无刷,电调放前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