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牙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25):
RT,yt250的十字盘管升降的那个螺丝孔滑牙了,想问下有什么修复办法,能保证以后都还能继续使用的。不行的话,只能换新的了。哎.........

网友A:
攻丝,上更粗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上更粗的螺丝

250攻丝?这个难度好像有点大,更粗的螺丝?这个好像更难
大家给点更好的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对你有用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0356&extra=page%3D4

对250来说,没什么用,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看来只有买新的了

网友:
用长螺丝对面上螺母,与十字盘有干涉,锉薄点就OK了。

网友:
我和楼上用的办法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用AB胶粘死就行了~

网友:
AB胶粘   安全不???  哈哈  还是M1.5  攻M2.0吧  攻的时候小心点  别把丝攻 攻断就可以了

网友C:
我250的大降夹中连滑丝,
找不到1。2的。螺母,
请问在那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250的大降夹中连滑丝,
找不到1。2的。螺母,
请问在那里有?
在旧的眼镜里可以找到这样的小螺丝。也可以自己做这种螺帽,到五金店买一支1.0或1.1的钻嘴,一支1.2的螺丝攻,做多小颗螺帽都方便。

网友:
主要看你滑到什么程度,主要是还有牙就不怕啦!因为一个十字盘升降舵你拆的是最多,有点滑是正常的,你可以换一个孔作为升降的球头孔,把那个滑了点的孔作为副翼或螺距就好了,副翼和螺距是小拆的这样就可以多打点胶上去,粘死咯就可以用啦!

网友:
拧螺丝的时候,感觉拧不出来就别拧了,上电烙铁加热,往往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