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和14MZ在性能和功能上的差别?

楼主(2010-11-25):
用过的朋友说说,我对比过说明书,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本人是个爱折腾的菜鸟,望高手指教
不想在控上折腾太多时间了

网友:
不想折腾就直接14

网友:
怎么没区别,一个13000 一个8000 多 一个彩屏可以一边飞一边看 720P AV 呀麦爹

网友A:
12z足够了我一直在用感觉不错,个人感觉14纯属奢侈品。
14z支持mp3音频,貌似不能看电影。

网友B:
14在装逼方面肯定比1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z足够了我一直在用感觉不错,个人感觉14纯属奢侈品。
14z支持mp3音频,貌似不能看电影。
不能看 AV 那就听嘛 一边听一边飞肾上腺素狂飙,保证飞行风格比平时暴力%100

楼主:
低调、低调
只求实用
标题写的很清楚:功能和性能,不涉及到装B
请用过的老手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
只求实用的话我觉得t8fg,dx7就足够了,毕竟赛场出镜率那么高明摆着的事
其实越是高端的控越是折腾,比如玩具控打开开关就能玩,而12,14的高端空,说明书就够研究半个月
如果玩像真机或者航拍,当我没说

楼主:
8FG摇杆太低端了,如果是全轴承就入个来玩
8FG确实很实惠,该有的功能都有,该多的一个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8FG摇杆太低端了,如果是全轴承就入个来玩
8FG确实很实惠,该有的功能都有,该多的一个也不多

太低端了说的。。。用力烧吧,不买最好,只买最贵。。。

楼主:
就是想买个性价比高的才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T8FG低端吗?

网友:
告诉你。我已经有14了但还是买咯台T8

楼主:
摇杆手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手感区别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耐用度。。轴承的耐用些。。

网友:
14太重,耗电量太大,触摸屏娇气。
12Z设置方便,手感好。

网友:
14MZ要是能当航拍显示屏就不错

网友:
我有14.。。我用着挺好,没用过12.。。。。。。14不错~~~~~~~

网友:
我有14和12FG没有12Z,其实这些所谓的高端控没有那么复杂的,14还是中文说明书。只是很多功能用不到,了解和自己有关的就足够了。14就是奢侈品,的确比其他控好看,好用,尤其在图形界面上操作的感觉,很惬意。只是价格有点离谱。12Z听说和他差不多,只是界面差点,不支持多发动机,性价比比较高。12FG操作和他们差不多,但调曲线比14和12Z差,没有spline曲线设置。我的14调螺距曲线用3点就够了,而且很平滑。12FG就要用7点才能平滑曲线。

楼主:
谢谢LS的细心解说,希望有更多用过这两控的朋友细说,更多的意见对有意入这两控的模友也有更多的参考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在装逼方面肯定比12强
怎么能这么说呢?

网友:
装逼……前面的……

网友(2011-01-15):
回复 楼主:

 楼下解释学习

网友:
8FG摇杆也足够好了。每个方向都是单轴承。寿命问题我一点都不担心。怎么着应该也不次于摇杆上用的电位器。
而且便宜。坏了换新控,比14MZ便宜多了,除非你就是需要那么多通道。

网友:
性价比高的绝对不是这些奢侈品,这点楼主要搞清楚。目前看futaba品牌的控,性价比最高的还是8fg。

网友:
都他祖父的一群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