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SD-10G

楼主(2010-11-25):
求救,那位大侠有SANWA SD-10G的中文说明书? 或者有PDF版说明书

网友:
坛子里用的人少呀! 你搜下好像就两人搞这个

楼主:
晕啊  入了个冷门遥控
不过功能蛮强大的
那2位大哥  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
期待你的使用心得啊!

网友:
冷门遥控

网友:
中文使用说明,我正在写。快出来了。

网友(2011-01-14):
Sanwa SD-10G 简单使用方法

从台湾飞行比萨下 载的SANWA SD10G 使用心得给大家分享
SD-10G 功能简介 : SURFACE menu
Surface 是调整翼舵量, 舵方向, 及功能舵量 的伺服机输出的部份, SD-10G 采用类似电子表格的表格操作的方法,用过电子表格的人操作起来应蛮亲切的.
固定翼飞机部份的 Surface 功能蛮清楚, 采用常见的两边加中间三点设定法, 所有十个输出都是全功能设定.
中立与动程的调整采用统一单位, 均为每格 4us. 调整时很方便直接, 混控时也不需换算, 但并非所有遥控器都是这样,
例如 JR 10X 竞赛级遥控器, 10X 的 中立与动程的调整单位是不同的, 中立是 250格 300us, 动程是 100格 400us,
混控输出还要转换算一下.  现在拿的别种遥控器的飞友就检查了解一下吧!!
若有用到 Zero dead band 超级伺服机,  需要 1us 的细调单位, 切到 Trim Step, 从 6 改成 1 , 就能用Trim 来调整 1us 的精度.

NOR/REV : 服务器正反时钟转向切换,
CENT : 微修功能让伺服机转到舵面中立点.
EPA : 伺服机舵面移动最大行程 , 各边分开设, 游戏杆动向那边会出现那边的符号 (L/R, U/D, L/H, N/1/2)等, 就是向那个方向设定最大行程,
LIMT : 伺服机舵面最大动程限制, 所有单独或混控加乘后的舵面行程都不会超过这个值, 各边分开设定;
           这功能并非所有遥控器都有, 大部份只提供跟EPA 一样的 end point,  而没有这个 最大动程限制 (Limit),
           混控的加乘行程后若超出舵面允许的总量时, 例如 升降兼方向的 V-尾飞机就常碰到, 伺服机一但超出舵面可动部份,
           进而出力受阻, 伺服机除了可能烧毁, 崩齿,  甚至因电流过大而造成 接收电源/BEC 过载断电而整架飞机失控!!
            以前还传说V尾没副翼不能转弯, 就是因为混控功能调不出来, 干脆把V尾, 用Y推杆只当变型的升降舵功能 !

网友(2010-04-01):
直升机方面, 除了11种十字盘的排列可供选择,  而且直升机 Surface 选单中, 会比固定翼多出些设定,除了刚才的 REV, EPA, LIMIT外,  还将十字盘设定有关的伺服机跟控制设定全收在这里.......
CEPA : 十字盘的多轨舵面行程 , 跟 EPA 不同的是, CEPA 针对各别输出 port , 即是 01,02.插在那号码的单一伺服机的动作 ,
EPA: 是针对各别功能的多颗伺服机一起的动作, 例如 AIL, ELV.
CLNR : 十字盘动程线性调整,  针对 off-center 连动装置的线性修定
CDLY : 十字盘感度同步修正,  针对 翻滚 与轴滚 速率不同时的修定
SDLY : 十字盘伺服机同步修正, 针对十字盘所有伺服机运动同步细修
SWH  : Cyclic ring 细调用的正反修订, 多轨混控, 及多轨补偿等高阶设定.
简言之, 这些CCPM 十字盘功能, 用来建立 电子cyclic ring, 以取代实际cyclic ring的机械干涉, 修正CCPM机械误差,
消除 多颗伺服机动作, 在多轨向的不一致及干涉, 并防止最大行程时CCPM盘卡到.
直升机的这部份, 让我怀念起 Hirobo 的F3C eCCPM 机子,感触良多..... 真的要有好一点的遥控器, 才能玩出好直升机的特色....
难怪欧洲这 Hirobo 卖网 也推起 SD-10G .. http://www.hirobo-rc-helicopter.com/shop/sanwa-sd-10g-3787p.html
若我的遥控器早有这些 SURFACE 细腻的设定, 就不必像白老鼠一样搞了一大堆十字盘升级品,
随便几样加起来都超过 SD-10G 的钱 ,    ....... SD-10G 的飞友真是有福啊!!

网友:
调整完成后, 怕日后不小心去动到, 可将光标移到 该列, 按一下 F-mode键, 就可锁定该列,
上头的锁头符号也会变成锁起来. 再 按一下 F-mode键就可解锁.  很酷吧!!

SD-10G 设定范例 : 三角翼飞机(delta, Zagi..)
有一位好朋友刚入门, 也去买了 SD-10G, 这种竞赛级遥控器对于入门者,
要短期内弄通这一大堆专有名词及用法, 负担真的是有点大!!

Anyway, 他的飞机是比较耐摔的 Zagi.

伺服机规划 :  一颗电变
主翼两颗Servo :

控制规划  : 油门游戏杆控制  : 电变油门,  高速<--> 低速
副翼游戏杆控制  : 主翼左右伺服机转动方向相反, 左滚 及右滚
升降舵游戏杆控制 : 主翼左右伺服机转动方向相同, 上舵级下舵
设定规划:
1. 启动辅合控制需求的飞行器及翼型---- AERO, DELTA
2. 调整伺服机方向及移动大小 ----- NOR/REV, EPA

设定步骤 :
1. 从 System Menu 翼型 选单 (05 type) 进入
如下图, 种类 type 选 飞机 ( AERO),  翼型( wing ) 选 三角翼 ( Delta ), 再按一次 Enter 键确认.

网友:
2.
然后进入前面提过的 Surface menu简介那一篇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86735&page=7&extra=page%3D1#pid976176
    把服务器 正反转(Nor/Rev), 动程(EPA)调妥即可.

以上规划及步骤,  应该还好吧!!

SD-10G 功能介绍 :  快显键
功能越强大的遥控器, 遥控器花在设定调整核对... 等,  所需要的时间跟次数, 都会蛮多的.

常常见到遥控器的电池, 不知不觉就这样被耗光, 不仅如此, 若您用过 Futaba Mhz 发射机,
开着电源长时间在进行设定调整, 除了电很快就没了, 天线若没有抽出来,  还会有模块烧毁的忧虑;
若是在比赛场合管制发射电波时, 单单想开个发射机核对个设定, 就更加的不容易!!
非飞行情况下的, 单纯进行设定调整核对时, 若能够不发射电波, 也是所有飞场最希望而且最欢迎的.
既然是竞赛级遥控器, 这方面的考虑自然不能少...
SD-10G 有个贴心的功能.... 快显键 (Display key)
该按钮让使用者可以不用打开电源开关, 就能打开 LCD 显示器, 让您进行 设定核对, 修改设定
... 等等完整 Programming 的功能操作.
此时遥控器并不发射, 所以是低耗电流, 约 100mA, 相较于 打开FH-1 发射时的250 mA, 跟 FH-3
的 220mA 省电多了.
操作上, 不必像以前Mhz 摇控器费工的拔下发射模块, 或打开开关时经过特别步骤,  SD-10G
操作时, 只要按住图中红圈圈内, 那个经过防误触设计的  Display 键两秒, 就会启动, 再按一下就关闭.
方便极了, 对吧!!

已收录回部落格, 如有更新, 详见 : http://tw.myblog.yahoo.com/rc-drma/article?mid=798
SD-10G 功能介绍 : 定时器
SD-10G  的 Timer 功能共有四种项目,
1.  正数或倒数定时器  Stop Watch
2.  最多可设三组的节拍器 Rhythm
3. 使用时数定时器 Integral Timer
4.  遥控器使用时数定时器 System Timer

网友:
第一种定时器( Stop Watch) 设定上, 可以自选开关或游戏杆开关来开启, 暂停.
第二种节拍器(Rhythm), 可以个别自选开关或游戏杆开关来启动.
第三种使用时数定时器 ( Integral Timer), 自动计时, 可以归零.

设定操作时, 注意除了定时器( 15 Timer )的分,秒, 百毫秒,  次数, 音效... 等等设定外,
开关这部份,
为了去除不同机种间, 强制预设型的不适性, 所以只列建议给还没想法的使用者参考,
并没有预设开关喔!
开关部份是透过 自选开关设定 (13 SW ASSIGN) 或 游戏杆开关设定 (14 Stick Switch)
来提供弹性灵活, 因机种, 飞行科目而随需改换的个性化的设定.

网友:
已收录回部落格, 如有更新, 详见 : http://tw.myblog.yahoo.com/rc-drma/article?mid=796

网友(2012-02-11):
sd-10g super

2012新款

网友:
这么多开关?

网友:
正在用~功能很强大,入手了不会后悔的~

网友:
标题

黑色终于好看多了,认真的看了7楼的介绍,做了下比对,这些功能几乎t8fg全部都有,有个别功能描述的比较乱,没看明白,三和的空模遥控器好像用的人很少,车模控但是挺主流的

网友:
三和控不错的

网友:
sd-10g super,等我闲时多一点,收入高一点,老婆乖一点,房子大一点的时候,绝对会绝对会搞一台,以前玩过DR8000 总有点感情,功能手感都还可以:loveliness:

网友(2012-10-14):
10g 入手绝不后悔。

网友:
感觉和FUTABA 10CP价格差不多啊,期待用过大侠的指点,好的话入手一个耍耍

网友(2012-12-28):
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