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高手

楼主(2010-11-25):
大家好,我是新人,手上只有一台四通道机,遥控坏了,想换个好遥控,购买时要不要看电压电流值的,是不是遥控和接收器可以连接任何机子的电池啊?

我看网上卖的舵机好像都没写电压、电流值的,是不是通用的,不需要考虑电流与电压?

用六通道的遥控可不可以控制四通的机子,接线有没有顺序的?

我还没入门,所以问题很菜鸟,希望高手说说,谢谢。

网友:
直接买天6a摇控器吧。210元,鸵机都可以用,只有接收机有分顺序。我也是新手qq352384476一起交流

网友:
我买的这个:
※OM※超值遥控器/双接收机原装挂带/天地飞6A 2.4G WFT06X-A

网友A:
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55911419

网友B:
你好,一般的舵机,比如最常规的FUTABA的S3001,在4.8V至6V下工作,至于楼主说的用6通道控制4通道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要看楼主是什么飞机,选择什么控,看楼主的预算和想达到什么程度,这个没有唯一的答 案,至于接线的放大,一般按照说明书接就没有错,这么说比较笼统,楼主可以说下是什么飞机,或者更具体一些,呵呵。

我只会直升机,不会飞固定翼,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楼主。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们啊,我只能慢慢去了解,还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55911419

嗯,不错,但是一般的飞机电池都高于这个接收机的电压,多为11.X的电压,而这个接收机电压是4.8V-6V,那怎么用?请教我,我是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一般的舵机,比如最常规的FUTABA的S3001,在4.8V至6V下工作,至于楼主说的用6通道控制4通道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要看楼主是什么飞机,选择什么控,看楼主的预算和想达到什么程度,这个没有唯一的答 案,至于 ...

一般的航机都在在4.8V至6V下工作,但是飞机上的电池,一般都是11.X,9.6V 的,那怎么弄?

网友:
看来你要多潜水了,要接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4通道、6通道不仅仅是通道数量问题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人,手上只有一台四通道机,遥控坏了,想换个好遥控,购买时要不要看电压电流值的,是不是遥控和接收器可以连接任何机子的电池啊?

我看网上卖的舵机好像都没写电压、电流值的,是不是通用的,不需 ...

现在的遥控设备花样很多,有频率问题、有制式问题、有编码问题、有的是不同公司是不通用的……。
还是请老鸟带一下吧。

网友C:
飞电动的一般是由电调供电,现在50A以下的电调都带UBEC功能,可以给接收机提供5V左右的电压。飞油机可以直接用接收机专用电池组电压在4.8V-6V。设备的通道数与电压是无关的不必考虑,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南方的用国产设备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北方的要考虑高低温情况下设备的稳定性,建议使用JR或FUTABA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电动的一般是由电调供电,现在50A以下的电调都带UBEC功能,可以给接收机提供5V左右的电压。飞油机可以直接用接收机专用电池组电压在4.8V-6V。设备的通道数与电压是无关的不必考虑,只要够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南方 ...

太感谢了,你的意思是说,不管我的电池是多大的电压,都可以和任何一个舵机、遥控接收机兼容,在购买舵机和遥控时,不必考虑我的电池电压问题,是这样的么?我在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不管电池多大,电池接电调,电调接接收机,电调就把电池的电压降低了,懂吗?

网友:
是的,一般的通用舵机都是兼容4.8V-6V的使用电压的,但一些高档数字舵机是只支持4.8V的,一般在舵机包装上会注明。有一点切记,任何时候动力电池组只能通过电调或是专用UBEC给接收机供电,绝对不能直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明白了,谢谢……

网友:
注意不要超过6V

我的接收就因为电调稳压管击穿烧坏了导致12.6V直接加在了接收上,接收不到2秒就烧了,后检查发现接收的一个耐压只有6V的电容爆了,还有一个升压电感也烧了,后换上高电压电容,和比原来电感量大一倍的电感后惊奇的发现接收在低电压(4V)也能稳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