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调锁尾时大意才炸的控......

楼主(2010-11-25):
天7控,GM700陀螺仪。天7控的说明书含混不清,没有极高深的领悟能力和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用户是理解不了的。我自愧不如特发帖请教高人或天地飞研发人员详细解释一下天7控怎样设定陀螺仪感度与混控?

网友:
什么回事?不清不楚的啊

网友:
才炸了控?当年我小兵的时候用天地飞炸断脚指头我还没说啥呢

楼主:
天7控陀螺仪的锁尾设置说明不清楚,哪个是锁尾锁定键?K1键能设定,但K1是油门锁定和熄火啊

网友A:
lz应该多潜水,哪个遥控厂家都不会告诉你陀螺感度是多少。
调机最好拔掉马达线。.在飞机静止时未起飞前,电直最好用熄火设置(我的电直一般未用油门锁定项)确保安全:
天7的熄火:开关为k1,熄火设置:开关设开;比率0%;油门:设此项时油门推最高,即[    ]内油门100%,长按确认键,这是的显示应该是油门 100% [100%],也就是这时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只要拨动熄火开关k1,油门就为0。设置完成后可以去监视器看看就知道设置对没有。
陀螺仪感度混控:模式avcs才能锁尾--混控要打开--位置就是普通和3d了,先选普通,设普通模式的感度--比率:一般45%-60%,回位置项-选idie,(设idie模式的感度,此感度要降低,不然会追尾)--比率40%-50%。
根据飞行情况设定普通、3d感度比率。在不追尾(左右快速摇摆)的前提下比率值越大越好。
锁尾感度切换是和模式同步的,也就是开关在k3.设置完后去监视器项看看就知道对不对了。
还有失控等重要设置,多多潜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6%DF%C3%CE  天9设置供参考,天7差不了多少的。

楼主:
多谢七梦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七梦的指导

不客气,记得失控保护要设置好。设置完后,然后取下大齿盘,或分离马达齿与大齿,进行试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多潜水,哪个遥控厂家都不会告诉你陀螺感度是多少。
调机最好拔掉马达线。.在飞机静止时未起飞前,电直最好用熄火设置(我的电直一般未用油门锁定项)确保安全:
天7的熄火:开关为k1,熄火设置:开关设开;比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应该多潜水,哪个遥控厂家都不会告诉你陀螺感度是多少。
调机最好拔掉马达线。.在飞机静止时未起飞前,电直最好用熄火设置(我的电直一般未用油门锁定项)确保安全:
天7的熄火:开关为k1,熄火设置:开关设开;比 ...

谢谢七梦的回复,讲解的很详细,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