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入了一架450,飞过几次,但有点问题

楼主(2010-11-25):
机机老是不锁尾,不是向左飘就是向右漂,锁不了尾。

网友:
用什么陀螺和锁尾舵机,说清楚些。

网友A:
报上配置

网友B:
没问题了就不是新手了!!!

网友C:
不是左就是右,看来是感度太低。

网友D:
啊,左右飘侧飞?

网友E:
LZ说的是锁不了尾,左右的慢飘有可能是舵机力量不够,或者感度不够,450的话排除前者,估计感度低了,供参考

楼主:
是调行程旁的那个旋钮吗?是在上电的时候调吗?

网友F:
应该是感度问题。

网友G:
调小桨距,增加转速试试

网友H:
多多练习